楼主(2014-02-10):
一台250KW的锅炉给水泵的变频器,用昌辉PID控制表控制给水压力

网友A:
通过模拟量直接给!
模拟量给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PLC直接给;二种是仪表给定!
具体看现场工艺要求!

网友B:
这个很常用的啊,
1.使用PID控制器输出模拟量(电压或电流)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2.在变频器的频率来源里选择模拟量通道控制,
3.当然需要给定一个启动运行的信号,就OK了!

网友C:
   用压力传感器反馈信号,进PID处理再给定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