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助我用WINCCsp3做了一个画面,里面的按钮没有动作效果!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11):
控件属性--自定义对象--UserDefined1--Toggle直接连接变量(开/关或者自动/手动)
我已经连接也不管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求winCC yahk_08@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件属性--自定义对象--UserDefined1--Toggle直接连接变量(开/关或者自动/手动)
我已经连接也不管用!
在正版Wincc7的情况下无法重现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动画模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动画模拟!
人家显然的意思是:
要么你的组态步骤有问题,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