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有问题!

楼主(2014-02-11):
德力西的CDJ1-Z3-320 KW,启动后电机无法启动,然后直接切工频,跳闸!会不会是主板的故障,有同行吗~!看上去原件也好好的!

网友A:
呵呵,直接跳过软起,马达接电源启动,跳闸是正常的吧。
软起不能启动马达,检查看软起有没输出。

网友B:
打他们的销售后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1.启动时间设置太短了;
2.启动转矩太低,提高启动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