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2014-02-11):
为什么DCS电脑上数据写不进去啊 和西门子PLC连接的  换了数据线也没有用  求指教。。。。。

网友A:
接口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 接口坏了?

网友B:
楼主的联机方式是什么?
是直接在工厂里的DCS电脑主机连接设备上的PLC?
还是将PLC单独用编程数据线连接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单独用编程数据线连接电脑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安装西门子的编程软件,设置正确的通信端口。

网友C:
有需要了解横河(YOKOGAWA)的DCS系统产品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