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屏多PLC方案

楼主(2014-02-11):
基本方案是一台MT4522TE和6台CP1L做工程,如何能做到在这一块屏同时和6PLC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方案是一台MT4522TE和6台CP1L做工程,如何能做到在这一块屏同时和6PLC通信。

通信一定是分时的,所以同时也就只是相对而言。

通过RS485通讯,你可以构建1对N的通讯方式。

楼主:
谢谢东昌机电!通过485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增加一些相关模块啊,另外可不可以留个QQ,我的QQ:971801688

网友B:
现场总线,只要是支持同一个现场总线的,连线很方便,也不需要怎么编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东昌机电!通过485的话,是不是,还需要增加一些相关模块啊,另外可不可以留个QQ,我的QQ:971801688
CP1L自带485通讯口吧~!

网友D(2014-03-18):
CP1L本身不带
加CIF11模块

网友E(2014-12-12):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F(2017-07-05):
也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