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变频器不用PLC情况下,有手动自动要求,手动时按电位器调速,自动时:假如把速度分为四档,用四个继电器通断四个电阻来调速,接一个电阻时一档速度,接两个时二档速度......接四个时全速。当然,手动自动切换有开关。这个容易实现吗?

网友A:
0~20Ma /0~10v控制就行了
五个电阻一端并联,每个电阻由一个继电器控制,继电器输出并联,阻值自己计算

如果不分端子先后顺序用定频多段速控制

网友B:
非常容易。

以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为例:
第一,手动自动开关连接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然后将变频器参数中的控制字:“手动-自动转换”位BiCo到这个开关量输入;
第二,四个固定值设置开关分别连接到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将内部4个固定值设置开关连接(参数化设置);
第三,将一个启停开关连接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并设置为控制字:“启动-停止运行”位;
第四,将模拟量电位器接入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主设定端子。

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在这里下了一个坑 有误导嫌疑“接一个电阻时一档速度,接两个时二档速度......接四个时全速”

四个端子没有说先后顺序,再者接两个时没有说先接第一个再接第二个,还是随机接两个

网友C:
感觉这样的自动要求可以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实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只要理解其意即可。多段速功能,几乎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具备此功能,理解问题,就是按照大家通用的四段速控制习惯去连接即可。我是这么理解的。四段速一般是由小到大排列,如果两个开关量输入被激活,那么速度按最高的那个有效,所以,四段速要求的控制是任意时刻,只要一个开关量激活有效,其他的置于断开位置即可。如果多个开关量同时激活,以最高的那个段速有效。

楼主:
没有坑,或许表达不清。也就是说:一共四个继电器四档速度,没有继电器接通速度为0 ,假设全速为100,任一个继电器接通时,速度为25,有两个继电器接通速度为50,有三个继电器接通速度为75.四个接通速度为100.
没有继电器顺序之说。

楼主:
正在推敲UC78 说的办法,版主的办法有机会一定试试。至于说用多段速方法,暂时不考虑。谢谢各位。

网友D:
   西门子的方便.记得段速好象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E:
用4分固定电阻就行了,电阻值根据你的速度要求按分压电路计算来选择。下图供参考:

楼主:
这个方法  貌似实现不了。

楼主:
[
这种办法 行不行呢?

网友F:
如果对话的4个频率不是经常要改的话,还是用多段速方便;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流控制

网友E:
我俩的思路基本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做法是用固定电阻代替了原来的可调电位器。只不过是选择用继电器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而已。电源使用变频器的+10V, 你那两个降压电阻都可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至于说用多段速方法,暂时不考虑。谢谢各位。

明明多段速度控制最简单,无须电阻,直接设置。
可楼主却偏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知楼主是怎么想的。

网友B:
哦,各有特点。楼主的想法实现多段速,变频器参数可以不动,但硬件电路要做工作;而用变频器实现多段速,参数设置有工作,而硬件非常简单。熟悉变频器的,都会选择后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在三菱的VF0中多段速外部无法实现手动自动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有区别。

网友A:
考虑到变频器内部模拟量电路有阻抗,上图方法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相当于分压/分流电阻上还串联一个电阻 不可能均等分电压/电流,考虑这样工艺最简单上plc,或着花费更多继电器组成逻辑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UC78!

网友E:
引用 楼主:
[
这种办法 行不行呢?
用这个图也是可以的,但要把电位器电路也加入手/自动切换电路,主要是在自动时不要使电位器与4个固定电阻并联。要使4个电阻的总阻值=电位器的阻值,电位器也要串同阻值的电阻,这样你的频率给定信号电压变为为0-5V,把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增益设定为200%即可。还要看你的变频器的电位器阻值的允许范围,否则再更换一下电位器,再按更换的电位器选择4个电阻的阻值。但对于降速时继电器的动作状态如何楼主没有说,从本图也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谢谢指点,就是采用5V端,速度 可以一次设定,满速不一定是满5V时的速度。就是前边一条生产线供后段四条线的料,用后段四个生产线的启停控制前段一条线的速度。后段四条线的速度每条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