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如题,不知有没这方面的规定,电气产品或设备,分单相和三相的情况下,漏电流和绝缘电阻在哪个范围才是符合规定

网友A:
按照漏电保护器的动作值做参考就行了,漏电流一般在几个毫安到几十毫安。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国家标准吧!

楼主:
不知哪里能查到标准呢

网友C:
不清楚这方面的标准,以前仅注意过电动机、导线等的绝缘电阻(现在也记不得了);
或者,可查一下关于设备等方面的通则等。

网友D:
国家标准 每伏1000欧 自己算
看楼主是老人了 破例回答

网友E:
一般不低于0.5M

网友F:
真没注意过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