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指令

楼主(2014-02-11):
FX2N的传送指令MOV  K3  K1Y0,这当中的K1是什么意思?把它改成K2或K3会是什么后果?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是间接寻址的意思。三菱的只是大概看了看没实际应用不确定。

网友B:
K1表示4个,就是Y0 Y1 Y2 Y3这四个
K2表示8个 K3表示12个

网友C:
改成K2对应Y0~Y7;
改成K3对应Y0~Y13;

楼主:
谢谢三位的热心解答,K3已固定了输出模式,所以我改成K2或K3,输出都和K1一样的.

网友D:
如2楼、3楼所说,改成K2或K3,将会影响到Y4~Y7或Y4~Y13;
虽然,在Y4~Y13未使用时,与执行MOV  K3  K1Y0的结果相同。

网友E:
K1表示半个字节,也就是4个二进制位.K1Y0表示Y3,Y2,Y1,Y0
MOV K3 K1Y0   表示Y3,Y2,Y1,Y0分别0,0,1,1,即:Y0和Y1置位;Y3,Y2置0

K2Y0表示Y7,Y6,Y5,Y4,Y3,Y2,Y1,Y0;
K3Y0表示Y13,Y12,Y11,Y10,Y7,Y6,Y5,Y4,Y3,Y2,Y1,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