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14-02-11):
我这里一部车床送料架不能启动。发现士林PLC如图。
RUN灯不亮,CPU.E灯闪烁。
是什么回事呀?

网友A:
与三菱F1是一样的;马上量一下电池电压;
程序可能已经丢了;

楼主:
与三菱F1是一样的;马上量一下电池电压;
程序可能已经丢了;
然后怎么办?换电池?

网友B:
我发现楼主怎么能接触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请教楼主是什么行业的?

网友C:
呵呵,士林以前是给三菱代工的,所以三菱软件通用士林,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A1可是古董呀,程序丢了就麻烦了.

楼主:
五金厂。做锁的。

网友C:
楼主的PLC程序估计已经OVER了,更换新PLC重新编程,老古董即使你不舍得,也得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三菱F1是一样的;马上量一下电池电压;
程序可能已经丢了;
电压为3.677V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旁边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那电池电压是3.655V。
把电池拔下来测是3.67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PLC程序估计已经OVER了,更换新PLC重新编程,老古董即使你不舍得,也得扔了.
不是舍不得扔,实在是重新自己写程序的话,你也知道有多麻烦!这是别人写的程序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重新下载程序的途径:
使用三菱的手编器连接,使用通讯模块外加通讯数据线连接电脑,在DOS下运行编程软件.
呵呵,上面这些我是从网上百度抄回来的.

网友D:
有工具查一下,可能程序丢了
先看一下PLC坏没有,如果没坏,从另台机器读程序。
+3

楼主:
我不懂三菱PLC编程。
想请教几个问题:
  要是从旁边机器抄程序上来,如果需要密码咋办?用破解软件破解?破解时会丢失原程序吗?

网友A:
程序丢失的可能性最大;
编这款要A1-20P的手持编程器;

网友E:
这机器没有密码的吧。

网友F:
量一下本身24伏够吗

网友A:
呵呵;这种PLC内部是1K的RAM,用电池来备份;
不存在EEPROM之说;
真的用外置的EEPROM卡的话,程序就不会丢了;

楼主:
我把旁边好的机器上的这个A-EEPROM-1卡装上故障机器,机器就可以运行了。坏机A-EEPROM-1卡装装原好机器就出线CPU.E灯闪烁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是程序丢失了????
为什么程序会丢失呢?????????????????????????????????、

网友G:
所以说是EEPROM故障,执行PLC清除后再下载程序一般能解决,如果不行就换个芯片就行。

至于程序为什么会丢?EEPROM芯片在datasheet里面就说明寿命只有读写10万次的,运气好的话就提前退休了,我是搞修理的,坏EEPROM是经常能碰到的事情,不要大惊小怪,换个芯片下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H:
同意20楼,大多时候没坏的。欧姆龙的C60P也是,遇过好几回程序丢失,重写进EPROM就好了。这个A1的是EERPOM更容易写了。丢失程序的话CPU异常干扰,带电拨插等都有可能,这年头的产品一切故障皆有可能发生
+1

网友D:
就是程序丢了,也可能只有一条指令错误.
想办法copy程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同意20楼,大多时候没坏的。欧姆龙的C60P也是,遇过好几回程序丢失,重写进EPROM就好了。这个A1的是EERPOM更容易写了。丢失程序的话CPU异常干扰,带电拨插等都有可能,这年头的产品一切故障皆有可能发生
C60P的EPROM那么容易丢程序?写这个要专用设备的。

网友A:
那个就是外置的EEPROM存储卡;

网友I:
用单片机编程器把好的芯片内容读出来写到坏的里就可以了

网友J:
知道备份程序是比较重要的
还好你有相同的设备,没有的话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恳请请右这能力修好这机器的高工们帮我把这机器搞好。
付费的。
地址:广东博罗县义和镇。1379502290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