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值的区分

楼主(2014-02-11):
是不是可以分成直流电阻值和交流电阻值?

网友A:
电阻还分交流直流?长姿势了

网友B:
我知道有精度高低之分.

网友C:
楼主既然说了,肯定有原因,楼主说说什么情况?让我长长见识

网友A:
我只知道阻抗要考虑交流直流,纯电阻真没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D:
呵呵,楼主所说的对象应该是电感线圈,对吧.
在电子电路中,电阻只能有,而且也是唯一一个数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分成直流电阻值和交流电阻值?
是可以这样分的,但是交流电阻习惯上是叫做感抗和阻抗。

网友F:
电阻器可能在交流中呈现有感抗,有一种无感电阻。

网友G:
嘻嘻,在直流电路中,对于阻抗就叫做电阻;在交流电路中,对于阻抗就要用感抗、容抗加电阻来表示了。所以,交直流电路中统称阻抗比较说得过去。而如果统称电阻的话,直流电路没问题,交流电路不完全合适。

网友H:
电阻无论在什么电路中就是电阻,交流电路中的阻抗是电阻与电抗的合称,电抗分感抗与容抗。

网友I:
  绕线电阻在直流电路中的阻值与自身的材料、长度截面积有关。但在交流回路中不仅与自身的材料、长度截面积有关,也与流过绕线电阻自身的电流变化率有关。

网友J:
   电子线路分析有这个

网友J:
    电子电路分析时候,会有这个交流等效电路的电阻等.

网友K:
你说的是线绕电阻在交流电路中有感抗

网友G:
阻抗Z = R电阻 + C容抗 + L感抗

直流电路中:阻抗Z = R电阻;因为此时容抗和感康都等于0.交流电路中,三种成分均有,均不为0.

网友J:
kdrjl 版主的公式
阻抗Z = R电阻 + C容抗 + L感抗
再详细点为:Z=R+JWL+1/JWC,
其中:W为频率,L为电感,C为电容,J*J=-1

网友L:
倾向于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