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机的使用

楼主(2014-02-11):
有谁用过节电机设备,公司两台容量1800KVA的变压器新装两台节电机,就是原来变压器变出来的三相400V经铜排连接到低压进线柜,现在是变压器变出的3相400V经铜排连接到节电机,从节电机出来再用铜排连接到低压进线柜,节电机体积造型就像变压器一样,看不到内部构造,只能看到外面的6个接线柱,3进3出,用上节电机后的变化,三相交流电压稳定在了380V左右,单相电压也稳定在了220V左右,原来三相交流电压都在400V以上,单相交流电压也在240V以上,低压电容柜投入的电容也少了,以前基本得全部投上。(公司照明用的100W普通灯泡250W自镇灯泡可容易坏了,基本上不到一星期就得换一回,应该不是质量问题飞利浦的灯泡也用过,一样经常坏,想过会不会是是电压过高造成的?),但从每天抄表计算的用电量来看,两个变压器的用电量与之前基本没什么变化。今天一同事还说呢功率一定电压低电流就得高,但操作工反映90KW的电机空载电流要比之前低10A左右,55KW的电机电流也降低了7A左右,因为之前真没注意过电流是多少,现在真不好说,请用过的老师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A:
看描述像是起稳压作用,不知有不有说明书类资料,或产品型号。

楼主:
安装前就说明这是套节电设备,安装完使用后,发现他把电压降到380V,原来是稳定的400V。产品型号明天看一下,说明书类的资料明天问一下我们头,看在不在他那里。

网友B:
这个设备没有使用过,如果效果好的话,能节省不少啊。

网友C:
十多年前接触过一次节电机,我查看了结构原理,就是通过一台和负载功率相当的有降压抽头的变压器经过电压跟踪电路控制接触器切换调整输出电压达到所谓节电目的,如果网络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时必须停用,只有电压高于额定电压时才能用,看上去好像节电了,可能所节下的电又被变压器给浪费了,总用电量估计是不会下降的,不过对保护灯泡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不过照度有所降低

网友C:
可能是在调压变压器前端加了定补的电容,如果不考虑投入成本用一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