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老师们个问题!

楼主(2014-02-11):
俺花了6元买的个吸锡器,在拆个变压器时用上它了,怎么这么难用,吸不下锡来,无奈用了个针头才拿下,请问老师们用什么样的?还是俺操作方法不对啊。

网友A:
1、烙铁头一定要尖。2、当焊点的锡融化以后,吸锡器的嘴一定要舍得往焊点上盖,哪怕吸锡器嘴的塑胶融化了。

网友B:
要与电烙铁熟练使用,新手难用是正常现象.

网友C:
慢慢都熟练了

网友D:
焊点小是没用的

网友E:
要趁热吸

网友F:
一般细脚,我都用注射器用不同的针头来拆。

网友G:
双手配合快速吸锡

网友H:
经常操作就熟练了,开始不习惯。

网友I:
正如楼上所说,要看准位置,多多操作··

网友J:
这个技术要经常练的啊 你也可以换大一点的吸锡器试试

网友K:
   趁热,双手配合,有时也拿嘴吹.

网友L:
多练习,熟能生巧,有的孔小也不好吸

网友M:
用电热吸锡器好用,20元左右。

网友N:
不要指望能把锡吸干净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答复。

网友O:
多练练就好了啊

网友P:
吸锡器用熟了还可以,开始不习惯的时候,确实不好用,熟能生巧。在锡化的时候,烙铁与吸锡器同时动作,一个撤走,一个吸锡。同时进行。

网友Q:
回复 网友A:
言之有理

网友R:
回复 网友P:
我比你更狠,吸锡器的头直接架在电烙铁头上吸,时间长了把吸锡器的头都烫变形了,不过你还别说,这招挺好使,不推荐使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R:
嗯,没错,操作方法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

楼主:
回复 网友R:
拆个电视机的高压冒套在上面耐高温。

网友S:
这种需要用大功率电烙铁把锡溶化后才能吸锡。就是不太好用,我用空心针头。

网友T:
一楼说的对   要多练练手

网友U:
多用几次熟练了就会了

网友V:
有3种情况下吸锡器很难吸。
1,过孔2面大焊点,尤其是过孔背面的大焊点被遮挡。烙铁热量不能充分融化过孔反面的焊点,你进口吸锡器也没用。
2,过孔与原件引脚之间配合过紧,热量传递不畅造成过孔反面焊锡难以融化。
3,原件引脚导热太快。

网友W:
我也使用过屏蔽线的屏蔽网吸过锡,也很好的。

网友K:
  拿裸铜线吸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