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我想将数字200,000的数值传送到D数据寄存器中去,梯形图应怎样写呢?谢谢

网友A:
dmov k200000 d0   ,200,000  d0一个字装不下,实际用的d0  d1两个字的存储器。

网友B:
我想将数字200,000的数值传送到D数据寄存器中去,梯形图应怎样写呢?谢谢 应该是这样的梯形图。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用32位指令就行了;

网友E:
视情况,可用脉冲执行型指令。

网友F:
   1楼的双字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