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厂里的数控床子刀架上的霍尔编码器坏了,刀架换刀时转个不停最后换刀时间过长报警,一个维修电工一连换了三个都不行。后来我和另外一个电工去看了看,先是检查转动霍尔编码器的头部看看诊断里面对应的刀号到位信号有没有变化,发现诊断号一点变化都没有。短路0V和刀号线,诊断有变化,怀疑换的新编码器还是坏的又在别的没用的机床上拆下来一个旧的依然不行。觉得不是编码器的问题,于是短路0V和刀位线,手动换刀看能不能反转,偶尔成功一次,后面的都不行,可能是要掐准短路的时间才有效。实在没办法想起前几天焊好的一个发信盘,把线接起来用磁铁靠近三极管(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反正三个脚)诊断号变了,证明霍尔编码器的原理确实是转不同的角度感应不同的三极管产生对应的开关信号。幸亏库房还有一个旧的,换上去转动头部有信号变化,装上去好了。
   疑问产生了:为什么先头换上去三个新的霍尔编码器都是坏的,难道那个电工的运气真的这么差?还是说编码器的额电压低于24v被烧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希望行家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电源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B:
查电源,查信号,一级一级的查整个控制逻辑,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C:
霍尔元见有线性和非性两种,一班不能全坏,应缺24伏。

网友C:
6把刀共用24伏限流电阻坏

网友D:
线路板上的焊点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