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可我不会修啊请教维修的方法

网友A:
换个主板

网友B:
大多数变频器POFF定义为欠压,顺着往上查。

网友C:
变频器里大电解电容不足

网友D:
母线检测电路故障或平波电容容量减少引起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个主板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个主板就好了

网友E:
呵呵,各位师傅还请很热心的,不过人家已经说是主板问题了,最简单办法把主板上小芯片换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几个呢,而且有些芯片型号又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