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1、串电抗器调速
将电抗器与电动机定子绕组串联,,利用电抗器上产生的压降使加到电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低于电源电压,从而达到降低电动机转速的目的。此种调速方法,只能是由电机的额定转速往低调。多用在吊扇及台扇上。

2、电动机绕组内部抽头调速
通过调速开关改变中间绕组与启动绕组及工作绕组的接线方法,从而达到改变电动机内部气隙磁场的大小,达到调节电动机转速的目的。有L型和T型两种接法。

3、交流晶闸管调速(最后图例网带调速电机就使用该原理)
利用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调节加在单相电动机上的交流电压的大小,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此方法可以实现无级调速,缺点是有一些电磁干扰。常用于电风扇的调速上。

4,变频器调速。

5,变极调速(比如二极变四极,六极八极)

下图为第一种,电抗调速。

电容的作用:更改主副绕组的相位,让其保持一个相位差,这样定子与转子间形成旋转的磁场,转子转动。与三相电机类似,只是三相电机的旋转磁场是由三相自身的相位差通过绕组形成。
Z点即为可调点,与调速控制器上的调节旋钮对应起来,调整旋钮,副绕组所承受的电压降低了,定子电压降低,而使转速降低。
单相电机的应用,在传送带上,小功率负载,几百W。如果功率大了的话,超过1KW,我们最好还是选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A:
     电风扇调速是典型的应用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

网友C:
电风扇的话用到1、2、3.
不过其他的也没见过使用的。

网友D:
楼主漏了一种单相风扇的调速方式,我直接上图了: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slyhTnZtOQ0LXJjp0Q-ZBep92E96a0tBkFWwsiwtepCNdekML6LQCWa6O_gUlcj-sWiHxbX9vehvrQzupheKjq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78559940.html

网友E:
对于单相变频调速,始终有疑问,如果变频,那单相电机的电容就不能有了,而没有电容,单相电机的启动如何?还是先启动,后断开再用变频器调速?一直对此搞不明白。谁能解惑呢?

上面其他的单相电机调速方法,都是很明确的,看得懂原理。只有变频那个,一直不明白他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网友A:
图是越来越漂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