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P/IP通讯方式

楼主(2014-02-12):
思路是这样的,先有6台西门子300PLC控制柜,分为三个地区,每个地区相聚5公里以上,想用无线路由器(GPRS),中控室设置在县里,通过广域网来控制现地的PLC,组态王不支持TCP/ip--端口号,因为组态是通过OPC来组态的,请问wincc或者别的可以吗,直接用TCP/IP协议,端口号如何配置,看了半天没有的啊

网友A:
我做过煤矿上的监控,有3个矿井的设备需要监控。监控中心在矿井的队里,和矿井间距离比较远,也是斗要在队里中央监控,当时使用的光纤解决的。组态软件选择就比较多了。可以加Q群166274516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