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大家新年好!

欧姆龙e-Learning推出2个新视频,助您抢先了解。

新视频全新改版,短小精悍单个视频时长<10分钟
                      实用性强单个视频专注一个课题

★CP1E PLC:
※CP1E-S特点、型号及功能

包含CP1E-S在欧姆龙PLC产品线中的定位、基本特点、简单选型和行业应用及相关设备。
课程网址:http://www.fa.omron.com.cn/training/mvdetail.php?course_id=2

★NJ操作入门篇:
※NJ FB/ST编程入门

包含符合IEC61131-3规定的ST语言如何使用、如何使用ST语言制作一个FB。
课程网址:http://www.fa.omron.com.cn/training/mvdetail.php?course_id=36

以下内容敬请期待(预计2月24日上线)
★CP1E PLC
※CP1 PLS2指令
包含PLS2指令的功能、操作数含义并进行程序编写。

※CP1 1:N PC Link 通信的实现
通过案例来了解CP1 1:N PC Link通信的设置和实现

网友A:
CP1E-NS是个不喜欢又不得接受的升级产品
1.阉掉了模拟量调节器---你如果用的好,功能强大
2.指示灯返璞回归,曾是欧姆龙大力颂扬的创新----历史倒退
3.使用二个232口成为梦中
4.232口损坏,维修成本大增
5.设计实施前就必须考虑周全,否则麻烦大了----还是串口问题
6.端子可拆卸还是个梦---此级别产品可拆端子产品寥寥无几。
7.高度降低有什么吹的
8.晶体管输出产品没有AC供电的----共用电源忌讳,再加的电源,成本又上来了
9.USB还是未开放----提供三个串口之一你用不了
10.变相涨价还美其曰产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