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步进电机由于没有反馈,不知道当前转子的位置,怎么进行电子换相?如果因为堵转或者丢步原因,但控制器并不知道,这样的话是不是即使外部原因消失了(负载恢复正常),那还能不能继续转动?因为控制器发出的信号已经和实际偏离了

网友A:
呵呵;那你用伺服好了;或在步进电机上加编码器来反馈;

网友B:
要步进特性的电机还要稳定,就用闭环步进把,成本也很低,或者简易伺服

网友C:
   开环是这样的.改变通电的绕组来实现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