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最近维修一台东芝VFAS1-4160KPC变频器,空载启动时报OCL,查看说明书该故障说明是启动时负载侧过电流,怀疑是霍尔器件出现了问题,把霍尔器件的接线断开后,启动故障依旧,这个会不会东芝变频器检测电路带霍尔检测的只是输出三路中的某个霍尔坏了导致这个故障或者是模块有问题呢,各位师傅给个意见,这个该怎么入手啊?

网友A:
传感器的信号类型以及到芯片间的线路或器件的故障都会一起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