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PLC驱动步进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2-12):
自己试着连了下线,接线图如下,原谅我画的不专业, 如附件。
我的连线电路图是这样的,但上电以后驱动器上POWER亮,给Q0.0口PWM输出后PLC上间歇指示灯闪烁,但是驱动器上RUN灯不亮,电机不工作,想请教一下大家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使能信号给了没?

网友A:
ENABLE使能信号没给吧?

网友B:
如果你的PLC是L、N供电的,那么PLC肯定是AC/DC/RLY,也就是继电器输出的;
不知脉冲是怎么来的?

网友C:
控制步进 伺服要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西门子的 比如6ES7214-1AD23-0XB8

网友D:
要给方向和使能信号啊!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并且要做加减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手头暂时只有个继电器的PLC,,想试验下电机好坏。。就用PWM输出50%占宽比脉冲。。所以使能方向都没接,就想试验下电机好坏。。

网友E:
使能,方向,脉冲信号都要有.

网友B:
继电器的不可以、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呃。手头暂时只有个继电器的PLC,,想试验下电机好坏。。就用PWM输出50%占宽比脉冲。。所以使能方向都没接,就想试验下电机好坏。。
实际运行,要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E:
    作为实验,可以用继电器输出的,但是要把频率调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不可以、别浪费时间了!
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不可以、别浪费时间了!
为什么??????
继电器输出的,响应时间慢,会让你不能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