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4-02-12):
请看下图,为什么有100跑出来,初始化时已经ZRSTD400到D420.

PLC是FX3U

网友A:
呵呵;初始化后上面图中的指令执行了没有?

网友B:
怀疑其他地方对D415进行处理了,查找其他行程序。

网友C:
 完整程序贴上来看

网友D:
其他地方有使用了
看看人机上有没有使用这地址

楼主:
PLC是FX3U,模块是FX3U-232ADP-MB

网友E:
是這裡的問題...........

网友F:
楼上所言甚是

楼主:
工厂休息,过几天试一试。谢谢!

网友G:
哪一个数据有问题,一路ctrl+F找下来,看看是哪里赋值了,调试中要常用这一招

网友H:
H64=D100
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