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请教师傅:
我要将伺服电机以内部速度(速度模式)运转,要设定那些参数?RS1A03AA+R2AAB8100H1N
恳请赐教。
赠送《R 设置软件20130701_RSetup-V10C-1130》酬谢。

网友A:
等楼下的细说?

网友B:
让老师傅回答吧不懂

网友C:
这个可能用的人少,你要找到到对应的这个驱动器的说明书
把控制模式改成速度控制模式,内部的速度是有对应参数,也有默认值的。

楼主:
怎么定义设定这几个CN1输入管脚?使之达到上面的电路所示功能?

网友D:
一切解释都在手册里面。有对应的设置。

楼主:
我终于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