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1、在不便于在板测试元件好坏的情况下,直接用更换法多么方便快捷;
2、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3、除了模块而外,普通芯片、二极管(整流、稳压等)、常用三极管、普通阻容、电解、三端稳压。。。貌似花不了几个钱,有几千元买不少吧。

楼主:
1、常备的芯片有:74系列贴片、UC384X系列(8脚双列直插、8脚贴片、14脚贴片)、多种系列驱动光耦(直插、贴片)、多种系列运放(直插、贴片)、多种系列普通光耦(直插、贴片);
2、多规格稳压二极管(18V要多)、开关整流二极管;
3、开关电源功率三级管(如2225)、其它中小功率NPN和PNP三极管(不可能备齐,典型即可);
4、50V以下的多容量电解电容;
5、1/8W全系列电阻、部分1-10W电阻,普通电容不备也可;
6、78和79系列5V、12V、15V、24V三端稳压(直插、贴片)。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有备无患呀!

网友B:
多备点存货

网友C:
光藕可不便宜呀!

网友D:
我也想备一点  到时方便一点

网友E:
常备件很有必要啊

网友F:
你们模块怎么备?影响变频器维修时间的最终还是模块,别的器件肯定是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们模块怎么备?影响变频器维修时间的最终还是模块,别的器件肯定是有的。

芯片,电阻,电容等元件容易买,关键是模块很难买。

楼主:
模块,没办法,只好TB了,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H:
现在买元件太方便,以前买个小电阻费事了

网友I:
在大城市里工作或维修变频器,没有必要备,电子市场上有。

网友J:
  电子元件不贵,有电子市场方便的多.以前只能邮购.

网友K:
确实这些容易坏的东西应该经常带着点

网友L:
常用的元件可以备点,看维修情况而定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I:
是的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网友N:
是的、备常用配件、、是必须的

网友O:
如楼主所说,手头有些常备件是必须的。但代换试验需注意,需检查确定异常后再行代换。以避免人为扩大故障。

网友P:
作为单位维修,都希望零库存,降低成本利益最大化;作为个人维修,都希望有一个小元件库,自己用着方便。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作为单位维修,都希望零库存,降低成本利益最大化;作为个人维修,都希望有一个小元件库,自己用着方便。
很有同感

网友Q:
0805、1206封装的全系列贴片电阻

网友R:
电子产品一直是我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