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2):
新买来的霍尔编码器如何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这个不懂

网友B:
  解释下霍尔元件的原理,它是一个通入5V电压的检测元件,当电机工作一周就输出一个5V电的脉冲,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不带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欧母档,分别放在5V输入和信号输出上,然后慢慢转动电动机,你每转动一周如果说万用表指针有变化证明元件是好的,如是说无变化或者一直导通证明此元件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D(2014-06-12):
不错,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