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这么玩的

楼主(2014-02-12):
天车主钩电机,变频控制,电机转数是550转,在使用过程中重载溜钩,厂家来个改了一个参数就好了。把转数改为1400转,这有道理吗。施耐德71控制。

网友A:
是不是有点骗人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解释不通啊。没有理由啊。但是确实好了。原来我们一直以为制动逻辑控制问题,改了半天也没管用。人家到这里,一个参数搞定。我理解不了啊。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B:
怕还有其他改动吧,似乎确实解释不通.等答案.
细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溜钩
1.已经吊起,停止上升时溜钩
2.在水平移动时溜钩.
3.水平移动到位,准备放下时溜钩.

网友C:
这么改的转速,绝对不会是额定转速,你要全面的了解参数才行,他改的这个转速是什么物理意义,要把参数的物理意义搞明白。在变频器的参数中,有关转速的参数涉及的定义很多。有的与电机建模有关,有的与工艺控制有关,不一样的。物理意义不同,起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C:
与溜钩有关的参数一般是转矩提升或者是转矩的附加值参数,而这个附加转矩在什么转速段起作用,是可以参数化的。所以,你没有搞懂参数的涵义,泛泛理解转速值,就可能误入歧途了。先把那个施耐德的71变频器参数表看明白,再去分析他为什么要改这个参数,而且一改就ok了,也许能解惑。

网友D:
楼上说的是!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可能吧,把转速还提高了,怎么会解决这个故障呢;转速提高后,转矩只能降低,最多也只能一样的转矩!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用电机的力量保持吊钩的平衡,不使用抱闸?

网友F:
你就没问他为什么改这个?

网友G:
还是仔细看看变频器转矩制动的参数说明吧。不知变频器用制动电阻了吗

网友H:
要看看变频器跟电机的参数匹配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我只是举个例子,吊车一定要用抱闸。除非电机的驱动能力裕量是负载的2倍。

网友I:
3楼说的不错!问题要说清楚!我才是在停止时溜钩吧!那就可以理解!

网友J:
改的是哪一个参数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解释不通啊。没有理由啊。但是确实好了。原来我们一直以为制动逻辑控制问题,改了半天也没管用。人家到这里,一个参数搞定。我理解不了啊。这是什么逻辑。
很简单的验证:将这个参数再改回550,如果又出现溜钩,那就是你提的问题成立,再求大师解答。

网友K:
溜钩和抱闸有关系吧!

网友L:
楼主真应该去问问厂家

网友M:
呵呵~!求实验结果~!

网友N:
不知道电机带不带制动抱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吊起,在起吊时溜钩。选择1

楼主:
电机带制动抱闸。抱闸通过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带制动单元。改回参数后,继续溜钩。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真是惜字如金
根据前边的信息总结一下,吊钩载重物提升到半空停止---不溜钩,再次升时溜钩。(放下是也溜钩,只是同方向运动没有心里阴影)
由于抱闸由变频器控制,这个溜钩毛病属娘胎里带的。
除非你的控制进行修改。

提高电机额定参数,使得变频器控制电机的0-500时间缩短,溜钩看似消除。
这样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这样理解是否正确,等待专家详解。

楼主:
我也知道改变频器参数,但是不知道改哪些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改变频器参数,但是不知道改哪些参数
哪可以认为22的回复是听说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里关键是读懂原来的变频器参数。如果你不懂他的工艺控制原理,单看参数值就会不明白,如果你懂这个控制工艺的原理,那改哪个参数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就心知肚明了。

学习和掌握一个实际的传动控制系统,一定要先从它的控制结构,控制手段、控制方式入手,把他的工作原理弄明白,然后再去看看具体的参数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先“概览”系统的结构、控制模式等,从整体对它有一个认知,然后再去深入其中,否则,就像进了迷宫一样,无所适从,二丈摸不到头脑。

网友O:
回复 网友B:
这个做法好,可以马上验证是不是只改了这个参数,然后再仔细查看说明书这个参数的意思

网友P:
的确解释不通,他们厂家没说?
是不是转的快了,不管怎么溜,都能有点摩擦力,能带上劲,呵呵,开玩笑

网友Q:
觉得4楼、5楼的分析值得一看。

楼主:
今天联系施耐德厂家,厂家说这样对电机不好。属于小牛拉大车。

网友R:
电机的参数设置不对吗?电机本来是几极的呢?

网友G:
你说电机额定转数是550,而厂家将变频器参数中电机额定转数由550改为1400就好了,是吗?吊车最大起重是多少?你吊多少?以后超重更多时能否再次溜钩?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点了。
嘿,别吊着了,还等着呐,说说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还真是转数问题。不过把550改为580就可以了。

网友G:
既然问题解决了,就该把问题的产生,变频器相关参数设置,等详细说明一下,以便共同学习也不枉热心朋友的回帖。

网友S:
……

-----
qlin注:
与主题无关的小广告,以“……”代之。
2014 02 26

楼主:
就是电机控制 ---转数。将原来的改为58O转,然后保存。电机控制---自整定,请求自整定。显示自整定完成,电阻已整定。就可以试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