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3):
请教
INTOUCH 10.0 用DASERVER 以太网 如何读取三菱Q系列PLC双字节寄存器?

楼主:
已解决

{ 以下可读取双字节 0---2^31-1}
IF High_Word   < 0 AND Low_Word  > 0  AND Low_Word <= 32768   THEN SUM= (65536 - Abs (High_Word ) ) * 65536 + Low_Word ;
ELSE
   IF High_Word   < 0  AND Low_Word  <0  AND Low_Word >= -32768   THEN SUM= (65536 - Abs (High_Word ) ) * 65536 + 65536 - Abs ( Low_Word ) ;

ELSE
   IF High_Word  >= 0  AND Low_Word  >=0  AND Low_Word <= 32768 THEN
SUM= High_Word * 65536 + Low_Word  ;
ELSE
   IF High_Word  >= 0  AND Low_Word  <0  AND Low_Word >= -32768 THEN
SUM= High_Word * 65536 + 65536 - Abs ( Low_Word )   ;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网友A:
厉害啊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