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1155-QSBD-C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13):
用的软件是GT-DESIGNER2 通信检测成功 但下载的时候总是提示 “错误发生了 GOT类型不同 00000133”
应该是因为新建GOT类型设置的时候有误 请教该选下图中哪一款 才是对应我的GT1155-QSBD-C? 试了好几项都不行。谢谢各位高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试了很多遍GT11-Q-C 都不行
后来下了个GT-DESIGNER3,选GT11-Q-C 这项 就行了,好奇怪!

网友B:
呵呵;分辩率只有320X240;
你要上面选项下面那个就OK了;
用640X480当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