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3):
正常来说485口电压应该在1-6v,但是在实际项目中碰到串口电压用万用表测不到但是却能正常通信;在项目中还碰到过要把485正负极反着接才能正常通信,请问大家在实际操作中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485通讯A负B正,反接才能通讯说明你接反了。

网友B:
碰到过485转USB.按照图纸接就不行,换集成块,换电容,都不行,最后没辙了,换换线吧,一换线好了,到现在也没能明白咋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接反的问题我就不会在这问了,肯定没接反,就是正对正,负对负,但是通信不上,然后反过来接反而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想过是电路板上正负标错了?或者在哪个地方连线连错了?如果反过来能正常通讯,那就是线接反了毫无疑问。如果能通讯但是通讯是乱码,这种情况才能说明你原来的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C:
我有个客户也碰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也是反着接,能正常通讯

Helen

深圳百斯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串口通讯模块, 转换器,中继器,开关量,模拟量生产厂家,欢迎来电咨询和技术交流
www.szbestcontrol

网友D:
自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