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协议 疑问

楼主(2014-02-13):
1.请问PLC通信协议具体干嘛,是不是规定了帧格式、什么时候正确/错误应答等等一些数据交换的规则
2.为何PLC会有那么多种协议,不如统一成一种不是方便多了么?
3.这些通信协议的区别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初学者,请大神指点!谢谢了~

网友A:
1、YES
2、的确是统一会很方便,但是各个厂商实力不同,没有绝对实力能够统一。
3、区别你已经在1中自己说过了。

网友B:
    不如计算机行业那么通配.

网友C:
以现场总线为例,不统一好听点来说(厂商一般是这么说的),是为了安全性,难听点说,更靠谱的说法,跑马圈地。

例如你用了西门子的PLC,他只支持PROFINET(PROFIBUS)现场总线,所以你选择HMI、变频器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支持PROFINET(PROFIBUS)的协议,这就是他自家的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别的厂家想加入这个生态圈就得花钱买入场券,就是专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