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铣齿机的程序请问m8013作用

楼主(2014-02-13):
这是一个铣齿机的程序,在工件上铣24个齿,在122行中的8013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秒脉冲信号啊.

网友B:
8013类似于1秒定时器,不断的反复接通断开。
其实也可以使用PLC内部的定时器做电路代替。

网友C:
Y1输出接的是什么?M8013秒脉冲!

网友D:
如3楼,可先了解或判断Y1的作用。

网友E:
M803为1S时钟脉冲。秒周期的振荡。Y1我猜是控制信号灯的。

网友F:
程序里注释很清楚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步进电机的方向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