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3):
1.步进驱动器要不要配接触器,配多大
2.步进电机配多大规格的开关电源
3.PLC配多大规格的开关电源
4.如果一个PLC+3个步进驱动器,那该配多大的断路器
5.PLC输出是24V的,但是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口是5V的,需要配一个2K电阻吗

这里面都是用86步进驱动器以及电机。可以以这个环境举例,谢谢了。

PLC:国产海微hw 36mt-3pg
86步进电机: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至于功率,是否是按照工作电压24V*额定电流6A = 144W 这样计算?或者  P=2πnM/60 又该怎么计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174318346&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05904458:6:86%B2%BD%BD%F8%B5%E7%BB%FA:3a24601a06cfbc5add88286bdc199cda&ali_trackid=1_3a24601a06cfbc5add88286bdc199cda&spm=a230r.1.17.5.ydJhqg

网友A:
2008/12/18注册账号竟然会问这样问题

工厂员工晚上都到食堂吃饭,该准备多少饭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些年没怎么弄过线路。所以请教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至少要知道有多少员工(电机功率),厨师才能下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步进电机什么型号都不知道,功率也不清楚,驱动器,电源如何选?

网友C:
是,同感。

问问题起码要表述清楚问题的条件,这么问,让人二丈摸不着头脑呀。条件是前提。

PLC,每一种PLC配置不同,型号不同,品牌不同,其耗电功率是不一样的。

同理,步进电机,功率不同,其电流也不同。没有条件,怎么求证结果呢?作为搞工科的,脑子里起码的逻辑学也要懂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同感。

问问题起码要表述清楚问题的条件,这么问,让人二丈摸不着头脑呀。条件是前提。

PLC,每一种PLC配置不同,型号不同,品牌不同,其耗电功率是不一样的。

同理,步进电机,功率不同,其电流也不同。没有条件,怎么求证结果呢?作为搞工科的,脑子里起码的逻辑学也要懂些嘛。

你好,我更新了一下我的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C:
回复 楼主:
OK,这就好。

计算这个,就是所有用电设备的最大电流代数和,自己加一下计算即可。另外还要打出1.2-1.5倍的裕量。即可以长期连续工作制了。24V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太小,也可以集中控制。选择断路器或接触器作为进线电源的开关。

网友D:
一头雾水 我看不懂啊

网友E:
配电,印象中,是电力、供电中的名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具体根据我的问题的几个方面,能否具体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8楼已经给的很清楚了。。你把每个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相加再乘以1.2到1.5的倍数来选择电源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现在有3个小疑惑

1.步进驱动+步进电机,是不是要分别算上驱动的功率与电机的功率,还是只算电机的功率
2.步进电机功率按照公式来说怎么算,有点不明白
3.PLC的功率是多大,如何计算

网友G:
接触器可以不用,断路器跟开关电源走,开关电源应该是plc和一些传感器用一个,步进用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