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3):
端口设置
通信协议
波特率
cpu版本224
通信线USB-PPI
线驱动程序
软件版本v4.0.
以上这些参数都对,而且端口每个这种都试过的,地址是搜索的,但最后就搜不到,请厉害的师傅帮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通信不上。
plc应该是好的,因为以前也用在机器上的;线也是新线,电脑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usb-ppi是盗版的吧?将plc开关拨到stop 再试试

网友B:
现在吗?
我帮你远程调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就试过了,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的,请问高手QQ远程吗?563839685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有阿里旺旺吗?
我不玩QQ

网友B:
是原装编程电缆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plc是madein Germany的,会不会是版本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你多少号码,我加你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多少号,我加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gyf401976

网友C:
转接头有问题吗?

网友D:
主要的是通讯不上,电脑显示的是什么啊?根据问题查故障,我以前遇到过的事是,就是没有驱动!

网友E:
plc如果里面的波特率是187.5的,普通电缆是连接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