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3):
今天接到一台中达VFD015EL43A的小功率变频器,采用一体化模块,W相下臂IGBT烧坏,因为机器体积太小了,非常难拆可以说驱动板无法从散热片上取下,请问各位遇到这种问题怎么修?主要是插不下烙铁头啊…

楼主:
这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A:
顾客对报价能接受吗?

网友B:
如能确定是模块的问题,就只好破坏性拆解了。
上次修一个西门子MM440-37KW变频器,用了2个模块并联,其中一个坏了,要取下来,烙铁吃不倒模块管脚的焊锡,吸锡枪都吸不透,没办法,用一种叫“DIE  GRINDER”的电动工具(用一根长钢丝传动转矩带动一个直径约3公分的小薄砂轮切割片),紧贴电路板,切断管脚后才取下。

网友C:
   看价格啦

网友D:
新的1.5kw的变频器价格也很便宜的

网友B:
唉,楼主把这个东西修好而不讲利益的时候,那才是他发帖的价值啊。。。。

网友E:
小的没维修价值吧!

网友F:
练练手也不错啊

网友G:
实在不行把管子破坏性去掉,再引线安装在外面。

网友B:
越是不值得修的机器,越值得研究练手。

网友H:
回复 楼主:
直接换新的

网友I(2015-10-31):
我也正在修一台VFT007EL21A220V0.75KW的,开关电源坏,模块是用的英飞凌的带温度检测的一体化模块。W相上桥烧了,外接一个英飞凌的K30T60管,现在是可以通电试机,但问题是不带载时速度只能是运行F1.4,频率到1.5就断电了,黑屏,紧接着就跳到停机状态。再试,还是一样的。请教问题何在?多谢!

网友J(2017-09-30):
台达EL变频器的模块,想拆掉驱动板和模块,很简单,只需要用“一”字螺丝刀在下面撬,就可以分离,模块是插针的,如果换模块,只需要拔掉原来的插针,然后修好驱动板,插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