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4):
三相380V加热器,其中负载A相=B相=30欧姆,C相=50欧姆。
请问:(1)负载作星形联结电压电流如何计算??(2)三角形联结又该如何计算?

网友A:
    考查理论啊?不是实际应用.

网友B:
星接用基尔霍夫定理算,角接直接算

网友C:
这可能要查有关教材,不记得具体计算了。

网友D:
三相交流电,星接的相电压是一定的,电压会变吗?不会吧?所以三相纯电阻负载阻值不同,反映的是电流不一致。就是相电压除以相电阻,等于相电流。角接也是如此。

网友E:
三相交流电,星接的相电压是一定的,电压会变吗?不会吧?

对于三相对称负载,三相的相电压是一样的,但如果负载不对称,也就是楼主所述的负载,各个相电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Y点的电压并非等于零。

网友D:
嗯,有道理!楼上说的对!负载不对称,星接的中点电压不平衡了。相电压确实不会一样的。

网友A:
  星接用基尔霍夫定理算,算出Y点电压,再算各相电流

网友D:
谁能给推演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谁能给推演一下呢?

三相电流都不同.Y接法:设三相电压如下:
VA=220*1.414SINWT;
VB=220*1.414SIN(WT-120度);
VC=220*1.414SIN(WT-240度);

依KCL,有下式:
(VA-VY)/30+(VB-VY)/30+(VC-VY)/50=0,左边三项分别表示每相电流.
因VA,VB,VC已知,可以解出V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谁能给推演一下呢?

三相电流都不同.Y接法:设三相电压如下:
VA=220*1.414SINWT;
VB=220*1.414SIN(WT-120度);
VC=220*1.414SIN(WT-240度);

依KCL,有下式:
(VA-VY)/30+(VB-VY)/30+(VC-VY)/50=0,左边三项分别表示每相电流.
因VA,VB,VC已知,可以解出VY,
我也算了算,比你这个多啊,VA,VB,VC 是未知的,不平衡不是220,V(AB),V(BC),V(AC)已知的,是380,虽说都是中学数学算,计算量挺大的,算一项开路的O点电位,等效电阻,才能算出一项电流来,依次算出3相来。

网友A:
    Y点不是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