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4):
维修了一台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通讯接口因通讯线短路,烧坏了通讯接口。开机检查发现贴片电阻10欧坏了一只,还有整流桥输出后的稳压二极管坏了一只。更换后该机的通讯还是无法连接,请教怎么检查集成块SN75176的好坏?

网友A:
这种情况SN75176肯定坏了,直接更换

网友B:
直接换个75176,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