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跳动厉害

楼主(2014-02-14):
车间有台三垦的VM05的22千瓦变频器,通电运行后电机抖动非常厉害,请问各位师傅,这大概是啥原因呀?

网友A:
先用工频排除电机故障,再查用变频器驱动,用真有效值钳形表测量电流是否均衡,最后仔细看变频器 跟电机说明书。

楼主:
我把驱动板拆下来了,6片驱动芯片A4506V有一片的5脚和6脚有阻值,180多欧,难道这原因?

网友B:
用视波器看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轴承,或者输出轴有问题呢

网友D:
看看载波频率吧!

网友E:
先甩开变频器确认电机是否正常,再用另外一台变频器接这台电机试试,如电机不跳动就可以确认变频器有故障,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周期是否在同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