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WINCC已经投运工程DP.以太网现在我想上载程序?谢谢

楼主(2014-02-14):
新建一个项目,如何设置PG/PC有很多的TCP/IP,该选那个?后面如何设置能通讯上[/upload]
。。。
运行中的PLC上载程序会有问题吗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就用当前的设置,直接上传。

网友B:
带PN口的PLC才能通过tcp/ip上传程序,否则好像不能上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工程已经投运了,上传程序时我新建了一个项目,不知如何设置,直接上传能通讯么,试了一下发现不了PLC,所一通信不上,该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哦,我想不至于吧

网友A:
用第一个图片的,第二个图片的不认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个图片的,第二个图片的不认路由器
tcp/ip_ndiswand这一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个图片的,第二个图片的不认路由器
选说的这一项没得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一个图片的,第二个图片的不认路由器
选说的这一项没得反应,也没有ip地址,不能通信

网友C:
网卡选倒数第三个,选倒数第四个需要PLC启用了ISO功能,直接新建空项目,然后上传到PG

网友A:
上位用的什么?是WINCC吗,如果能看到上位变量的属性就能查到PLC的地址,按上位变量IP地址输入再连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再那里输入IP地址?

网友D:
将电脑与PLC设置在同一个网段,例192.168.0.**  255.255.255.0
用你第三个图片,PLC-将站点上传到PG-输入IP地址-勾选本地-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