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4):
今天厂里水泵房拆下来一台变频器,三垦的22千瓦机器,拆下来调节成面板控制用电机空载,电机抖动非常厉害几乎要跳起来了,也没报警。把机器拆开后,把驱动板拆下,用万用表量驱动A4506v芯片的引脚,有一块芯片的5脚和6脚之间存在180欧姆的电阻值,其他5只都是不导通的,会不会这一块驱动芯片问题导致有一相输出不平衡呢?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故障或者能给出大概的答案呀?

网友A:
应该先不带电机空载运行一下,量一下三项输出是否平衡,再根据故障找原因

楼主:
空载时候电压平衡,而且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B:
如已经怀疑是4506,那就直接换掉吧。

楼主:
恩,等配件中…

网友C:
驱动板坏了

楼主:
我也怀疑驱动板上的问题,但是如何去测驱动好坏呢?主板是紧扣在驱动芯片上的,没法测驱动波形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把模块拆了,不就可以测了,大不了从后面测,或者是引个线出来测,又不会炸机

楼主:
本机已修复,问题就出在那块驱动上

网友E:
4506不容易坏,请检查其周边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虽然不容易坏,但是为什么换了这块芯片之后机器运行就正常了呢?周边电路我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