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4):
接手一台VFD-F 18.5KW变频器,送修时测量三相半控桥击穿,更换后发现可控硅无法打开,用示波器测1455B有脉冲输出,后级控制三极管也都正常,测得G K极电压才0.2V,这是怎么回事啊?晴高手指点,而且外界电路测可控硅为什么导通后不能自锁。

网友A:
去看可控硅导通条件。

网友B:
可以试短接晶体管如DQ15,看可控硅能否正常开通。若正常开通,检查DQ15管子本身及基极电阻有无异常;若仍不能正常开通,检查DR73有无阻值变大,DD31有无正向电阻变大,DC49是否则漏电?
可以测量DR73上的电压降试加判断,若电压降小,为前级电路故障——不能输出正常幅度的激励脉冲;若电压降过大,则可能为可控硅栅阴结漏电(可与栅阴结并联的相关元件有漏电),或代换可控硅试一下。
因为有三路可控硅及触发电路,故可以对比测量得出结论,排除故障。

网友C(2023-06-23):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510,我也遇到一个这种故障的变频器。参考版主的方法,已经修好,为便于以后查找,发布此贴,和局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