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4):
接修1台1.5KW的,观察开关电源部分烧焦,且铜箔断裂,拆下开关管,测量半击穿,3844也击穿,启动电阻被熏黑,还好是好的。保险电阻也是好的,初步侦查整流二极管无击穿现象换上所有元件试机。3844 7脚12-13V跳动。无法启动,3844小板单独上电正常,8脚5伏正常。可上回去就不起振,怀疑启动电阻偏大,去掉一颗改为200K也无济于事。更换启动电容为50V/220UF,也无好转。8脚对地无短路,反馈侧光耦也检查更换,431也更换都无济于事,一点好转都没有。怀疑是3844伪劣芯片。又去其他机器拆1个还是不行。这样折腾下来过了4个多小时背才那个疼啊。检查主回路是通的,变压器回路基本正常。反向吸收系统都正常,到底怎么了,3844 7脚稳压二极管也检查未击穿,还单独拆下来用直流试其稳压值19V左右。头都大了,怀疑变压器潮湿,又用吹风吹了5分钟。还是不见好转。以前廖大师的三板斧和咸老师的检修过程一一排查,生怕漏掉1个问题,拆下开关管通电。6脚无电压输出,且开关管门极电阻好的。理论不该这么奇怪。迫于时间有限和维修价值决定最后1试,把7脚稳压二极管剪断,上电顿时轻微啸叫声才让我眉头松了下来,没想到又报POFF,检查是电压运放LF353不对,更换后试机正常,把所有电路恢复维修完成。我想说的是万用表测量的不一定准确,而且还用直流电试了的,这个稳压二极管明显就是性能不良,却被蒙蔽了,在此提醒大家,希望少走弯路。天太冷了夜深了到此为止,有新的经验又发上来!
另外哪位大哥提供一下英威腾ZS5-55T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可以让我们少走歪路

网友B:
呵呵,电路简单,找到问题不简单!赞一个啊!变频器开关电源虽说电路相对较简单,维修的也很多,但出现的一些个故障却让许多“维修高手”一时难以搞定!吐槽:经常听到有些公司说变频器维修很简单,简单到他们都不愿维修了,继而炫耀的是他们的维修技术如何神乎其神,就差太空基站、航空母舰神马的不在范围。。。。。。

网友C:
很好的经验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当时是用什么仪表测的是好的,实际用就不行

网友E:
很好的经验 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 !!!!!!!!!!!

楼主:
万用表,和直流维修电源,

网友F:
经验分享,谢谢!
1、启动电压稳压二极管;2、运放

网友G:
  很好的经验, 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H:
回复 楼主:
比较过电流吗?是不是稳压管漏电流大了?不能给3844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H:
比较了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二极管对开关电源辅助供电绕组的高次整流波有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