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4):
看手册中有m1347是不是同样功能?或者是用别的方法实现。

网友A:
不了解,未用过相关指令;
查了一下手册,有脉冲输出完毕标志和暂停标志。

楼主:
es的手册中找到了是m1336表示y0,y1脉冲输出中,es2手册中没有,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B:
据说三菱和台达的PLC,像这种M中间继电器,只要把M8147改成M1147  没用过 不是很确定

楼主:
可惜呀!m1336软件模拟时可以使用,下载到plc就不能用了,应该是es2不支持吧只能用其他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