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大家好,仪表的响应时间概念不是很清楚,比如一台涡轮流量计,响应时间为50mS,50mS是,流量每一次变化到能够在LCD表头上稳定显示的时间间隔吗?我的实验室要求是这样的,每次介质通过流量计2秒,停1分钟,循环10次。记录每次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值,请问这个累计流量值跟实际介质通过的流量相等吗? 我记得好像,流量计每次工作都要预热几分种,瞬时流量显示值才能达到该仪表的设计精度值。像我这样的实验要求,每次的工作时间很短。根本达不到要求。那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准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被测流量发生变化时,涡轮流量计指示的被测值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准确地表示出来,这段和被测流量发生变化所滞后的时间就是涡轮流量计的响应时间,这与你的理解基本是一样的。
   你的测量要求已经属于动态测量了,它与通常的稳态测量是有差别的,其对仪表的要求大于稳态测量。动态测量对仪表的响应时间要求较高,如果响应时间满足使用要求时,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的显示应该是可信的。而决定响应时间除传感器外,还有就是流量显示积算仪了,搞不好拖后腿的是积算仪。

   选择好始动流量很重要,因为涡轮轴承要克服磨擦阻力才能转动,也就是需要的最小流量值。还有就是提高流体的速度,我们知道涡轮转速与流体速度成正比,提高流速就是增加流量,提高转速也就缩短了转速转变为脉冲信号所需的时间,也就间接提高了响应时间。
   关于流量计预热问题,指的是开始使用前的预热,对于在用中的全套仪表,由于其是一直通电工作的,因此就不用再考虑预热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涡轮流量计的使动流量,是不是保证精度的下限流量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由于涡轮轴承要克服磨擦阻力才能转动,也就是需要克服磨擦阻力的最小流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这个克服摩擦阻力的最小流量,是不是线性的呢,或者说有没有精度的保证?像电磁流量计一样,0.3~10m/s可以保证±0.5%的系统误差。0.3m/s就是保证精度的最小流速(最小流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涡轮流量计的系数可分为线性和非线性段。线性段约为其工作段的2/3,在非线性段,其受轴承摩擦力,流体粘度影响较大。当流量低于传感器流量下限时,仪表系数随着流量迅速变化。具体要看你用的产品的仪表系数,且这个系数是在校验条件下得到的故又称为条件系数,如果使用时偏离此条件系数将发生变化,变化的情况视传感器、安装条件、流体性质的情况而定。
   涡轮流量计正常测量时的流速一般在 1.5-30m/s范围内 ,你可根据实际计算看看你的最小流量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