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系统可实现就地和远动控制方式下,PLC可以实现就地/远动/自动控制状态间相互切换并相互闭锁中的相互闭锁是什么一个意思?

个人猜测有两种:1.好像上下楼梯灯的工作原理,在楼下可以开灯,楼上可以关灯。
2.好像双电源切换开关,当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都合上,优先选择常用;当常用电源断开,双电源就主回路切换至备用电源

不知道哪种理解才对了~????????

网友A:
你就这么理解吧,《海贼王》里路飞刚到新世界的时候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每一条路都不一样,路上遇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只要他做出了选择,其他两条路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对他造成影响,这就是闭锁,锁住了当前这条路。如果想走另外两条路,那就必须回到原点。

网友B:
   了解了这个概念.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形象哦

网友D:
呵呵,一楼说的形象。

网友E:
在一种方式下,另外的方式无效;
某种方式下的工作状态,根据要求设定。

网友F:
这个说明够绕嘴的。我理解也是说,每一次操作的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功能有效,其他的都被闭锁。不能起作用。好像是这个意思。可以在调试的时候做一个模拟测试,来理解他的这个功能。

网友G:
就象双投刀闸原理一样理解就好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假如柜子跟前把控制状态打到自动,那远方主站把控制状态切换至远动,那plc要优先读取主站的控制状态,这个没什么异议。如果这时候我在柜子跟前想把控制状态切换至本地手动,那plc怎么处理这些信号交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假如柜子跟前把控制状态打到自动,那远方主站把控制状态切换至远动,那plc要优先读取主站的控制状态,这个没什么异议。如果这时候我在柜子跟前想把控制状态切换至本地手动,那plc怎么处理这些信号交集呢??
一般情况下我会这么写:
例如有A、B、C三种控制状态,我会在其中任何一个的上升沿触发闭锁控制信号,并且清除其他的闭锁标志位,这样就能确保以我最后一次的控制状态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