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ZS5柜机不启动,主板接线端子不知哪个是启动?上图了

楼主(2014-02-15):
面板按启动键无效,柜体外面有个电位器,线被拆了,启动线也被拆了。主板上端子如下:S6 S5 SC S3 S2 S1
FV FI FS FC AM AC M1 M2 MA MB MC。其中S1-S6对SC电压为23V说明SC为公用,FS 和 FC 10V。接好接好FV给定,挨着试短接S1-S6都不启动。大仙解释是怎么回事,哪位大哥有ZS5-055t的说明书在下不胜感激,一定再为论坛多做贡献!

网友A:
注塑机应该是由注塑机的压力和流量来控制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恳请这位大哥?意思是有反馈的?可是面板所有按键按都没反应,而且每次上电显示UV3,要重新断电后在电才正常显示H0.00可是就这样一动不动就像死机了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牌子的变频器模块或驱动有问题保护的话键盘会不起作用的查一下驱动和模块

楼主:
发了图片,看看是否是注塑机用的?好像没流量接线柱,且门体上有个电位器,可能就是普通调速。UV3是由于接触器辅助出头接触不良已解决,但是面板显示H0.0拒绝所有操作,参数无法调出,短接端子都无法启动。

网友B:
先找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到模块有个控制端短路,不知是不是不启动故障原因。试验了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