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CPU买哪种好

楼主(2014-02-15):
DC/DC/DC,14 输入/10 输出
AC/DC/继电器,14 输入/10 输出

网友A:
要学习步进伺服控制的话,买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B:
如果你要使用脉冲输出,只能用DC/DC/DC的;这个是DC24V电源,另配一个开关电源;
如果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电源可以直接用AC220V的;

网友C:
买晶体管输出型可以测试任何逻辑,只不过需要DC24V电源,平时使用不大方便罢了。买继电器输出的高速脉冲输出就无法实现。

网友D:
DC的好!复杂一点的控制回路,控制器用弱电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配开关电源买哪个牌子的好?大概多少价格?

网友E:
当然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网友F:
看你的需要是DC24V的还是AC220V的,直流电源用台湾明伟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途就是学习PLC编程用的,要配224XPcpu晶体管型的,选哪个牌子的哪个型号开关电源好?

网友G:
学习用的,不需要买容量大的好的开关电源,普通的就行了。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话配个S-35-24就够用了,几十元一个;

网友H:
淘宝吧,正规渠道要贵些

网友A:
淘宝的有技术支持最好。

网友I:
学习的话买晶体管输出的。224xp脉冲输出高达100k。
配个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J:
开关电源?明纬,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