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14-02-15):
有哪位知道,竖线上的常开M0在PLC编程软件中什么指令呢,求帮忙!

网友A:
MC MCR 指令,在读出模式时就可以看到,写入模式是看不到的

网友B:
当X0接通时,执行MC MCR之间的指令;

网友C:
主控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网友D:
三菱的主控指令

网友E:
自动生成的!读出后就可以看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