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请问一下论坛里面的高手,这种IGBT如何检测好坏啊?

网友A:
没见过。这是单IGBT?

网友B:
这个是单管IGBT,检测很简单。

网友C:
简单方法检测IGBT模块的好坏:

l 、判断极性首先将万用表拨在R×1K 。挡,用万用表测量时,若某一极与其它两极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该极与其它两极的阻值仍为无穷大,则判断此极为栅极(G)。其余两极再用万用表测量,若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测量阻值较小。在测量阻值较小的一次中,则判断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C ) :黑表笔接的为发射极(E )。

2 、判断好坏将万用表拨在R×10KQ 档,用黑表笔接IGBT 的集电极(C ) ,红表笔接IGBT 的发时极( E ) ,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在零位。用手指同 时触及一下栅极(G )和集电极(C ) ,这时I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它们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 )和发射极(E ) ,这时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回零。此时即可判断IGBT 是好的。

3、注意事项任何指针式万用表铃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IOK挡,因R×IKQ档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的好坏。

网友D:
顶,3楼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E:
只要不是驱动做在里面的智能模块都好测的

网友F:
这个IGBT怎么看不到触发信号端子呢?哦,看到了是前面三个小一点的端子。

网友G:
这种模块我每年都换好几十只,型号有FZ400R,或者FZ800R等,英飞凌模块,最简单的是把开口窗打开看看里面小块有没有发黑的,没有的话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触发端子,没有压降证明触发是好的,测量两个主接线端,正向压降0.35左右,反向无压降则是好的,若里面四小块有一块发黑烧坏,挑开相应块上的引线就好了,不过修复以后带载能力减少四分之一。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加QQ540359686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

网友C:
我发个关于检测IGBT的帖子,和大家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