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5):
 由于老PLC不支持新PLC的一些转换传送功能,用巧妙的办法可以实现这些功能。比如VW200把低字节清零,然后把数据放到高字节,这样VW200里面就有了高字节的数据。用AC也可作这样的功能,不过AC不够用。以后如果俺有问题还请各位老师朋友多多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老PLC不支持新PLC的一些转换传送功能,用巧妙的办法可以实现这些功能。比如VW200把低字节清零,然后把数据放到高字节,这样VW200里面就有了高字节的数据。用AC也可作这样的功能,不过AC不够用。以后如果俺有问题还请各位老师朋友多多帮助。

MOV_B 0,VB201
MOV_B 数据,VB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低字节清零,老兄好像搞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低字节清零,老兄好像搞翻了.

《《比如VW200把低字节清零>>,然后把数据放到高字节,这样VW200里面就有了高字节的数据。用AC也可作这样的功能,不过AC不够用。

LZ在发贴前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结果?

楼主:
多谢老兄指点!我错了,我表述不清!VB200是高字节
MOV_B 0,VB200
MOV_B 数据,VB201
这样VB201的数据等于VW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