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 初次看到这东西

楼主(2014-02-15):
这个模块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A:
从TELE service看是远程服务吧。

网友B:
像是远程服务用的。

网友C:
这个没见过呢,网络有关的吧。

网友D:
“使用SIMATIC Teleservice和路由以及通过DRIVE ES进行工程调试和远程诊断。符合全集成自动化理念,即联合通讯、配置和数据管理。”
是做远程服务用的。

网友E:
楼上的没错!

网友F:
通讯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像是远程服务用的。
这个图很好。可远程调试,下载程序用吧。方便维护

网友H:
远程服务?楼主什么机器上用的?

网友I:
远程模块。

网友J:
这个 贵不贵?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使用SIMATIC Teleservice和路由以及通过DRIVE ES进行工程调试和远程诊断。符合全集成自动化理念,即联合通讯、配置和数据管理。”
是做远程服务用的。

很专业

网友L:
真是第一次见,可以远程通讯?

网友M:
真是第一次见,应该可以远程通讯!!!!!!!!

楼主:
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接入互联网啊。

楼主:
如果那样的话,是不是对程序加密啊。

网友N:
没用过!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O:
与电话线路连接的调制解调器。可以远程通过电话线对PLC进行故障诊断等。

楼主:
有点意思